[讨论] 跨时钟域数据缓冲传输计算相关问题

楼主(2021-07-30):
题目:输入时钟频率250MHz,输入数据率8Gbps,输出的时钟频率200MHz,输出数据率为5Gbps,单位时间内输入数据总量为4Gb,在保证数据不丢失的前提下,最少需要多大的缓冲空间,并给出分析步骤。
对于这种跨时钟域缓冲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请路过的大神指教一二。

网友A:
由于输入带宽比 输出带宽大, 但是 输入流量受控。 因此,最大持续输入时间为4Gb/8Gb = 0.5s

在这0.5s 内, 最大能够输出的流量为 5Gbps* 0.5s = 2.5Gb.

在最大可控输入流量接收 完成前,需要额外换成 4-2.5 = 1.5Gb。 此为 需要开通的buf数量。

此题时钟为干扰项。不建议考虑,只考虑输入输出带宽即可。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输入带宽比 输出带宽大, 但是 输入流量受控。 因此,最大持续输入时间为4Gb/8Gb = 0.5s

在这0.5s 内 ...

这么大的缓存空间,不缓存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缓存空间,不缓存也罢。。。

也有可能是缓存在片外,不一定都是 sram。  比如缓存到DDR 中。  这个题目,输入和输出端,也有可能是两个特定接口, 并不是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