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有关问题

楼主(2021-07-30):
之前曾经发帖提问过关于这种运放结构的问题(图中的A1是PMOS作为输入管的电流镜负载的差分放大器),先贴一下上次回答者@caoyujieIC的回答:M3,M4就是一个common source的放大作为运放的第二级,和A1一起构成一个两级运放。Q点的电位是一个Vgs,A1内部的结构对Q点应该影响不大,但M4的尺寸却是会影响运放的mismatch。
还是有些不理解的地方,想问的问题有:
1、没有直接用A1的输出作为M1M2管的偏置,是不是因为A1的输出不能实现那么高的电平
2、采用这种结构,第二级能提供的增益有限?
3、既然是两级运放,为啥不需要频率补偿
4、如果想要实现较好的匹配来减小A1的mismatch,M4管的尺寸应与A1中电流镜的尺寸相同,但是考虑到增益,又应该选一个大尺寸的管子,如何权衡
5、mismatch带来的影响是不是会减小A1的增益,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不利影响
6、A1中的尾电流源能不能用Vbias来偏置(感觉应该不行)
水平有限,自己是想不明白了, 救救孩子吧!!

网友A:
M3,M4和M1可以认为是运放外挂的输出级,增益为gm4*(gm1/gm3)。
这个增益并不大,所以不会有低频极点产生,不需要做额外补偿。
M4是共源放大,跟运放不存在电流镜关系,不太理解你的想法。
运放可以用vbias来偏置,前提要有启动电路。

网友:
水平有限,个人觉得这个结构,把电阻的,运放的,电流镜的失配全引入了,从失调角度看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M4和M1可以认为是运放外挂的输出级,增益为gm4*(gm1/gm3)。
这个增益并不大,所以不会有低频极点产生, ...

嗯嗯不存在电流镜关系,但是M4和A1的级联使得M4的VGS会影响A1的输出电平偏置,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明白,感谢你!

楼主:
学习了!可以请问这是哪篇文章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