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BIST影响ATPG覆盖率,怎么解决,bypass不起作用

楼主(2021-07-30):
ATPG流程时覆盖率太低是由MBIST导致,怎么解决?
目前在做的项目,覆盖率仅76%,根据我的分析,全是MBIST导致的!我看论坛里的说法,搞bypass逻辑,可以提升覆盖率,但bypass逻辑是针对memory本身的,但MBIST相关的逻辑,比如mbist controller、interface这些怎么解决?现在用的tessent shell流程,逻辑里做了IJTAG这些,里面的逻辑看起来乱得不得了,有ijtag相关的逻辑,还有mbist_bap、mbist_controller等等,这些逻辑严重影响覆盖率,MBIST这边产生不少寄存器和组合逻辑,这些组合逻辑全部覆盖不到,导致覆盖率低!bypass逻辑对MBIST逻辑没用!
大家请看下面图片是一个D5检查违例,这个寄存器GO_ID_REG就是MBIST逻辑产生的,ATPG覆盖不到!这个寄存器的复位端不可控!而复位信号是由IJTAG、MBIST相关逻辑给出的,很不好trace。

我看了tessent shell的手册,没发现有什么介绍,这是在手册里找到下面一段脚本的指定,关于mbist scan_bypass_logic的内容,然而我照着做,不起作用啊!

网友:
MBIST logic为什么不在scan chain上呢?这些都可以上chain的。
GO_ID这种register的reset由MBIST的ltest_scan_en、ltest_xx_reset_disable_xx控制,ltest_scan_en你要接到scan-en上。
这里的电路也没那么复杂,好好分析下电路吧!

网友(2024-12-17):
对,在dft spec里加入这个scan_bypass_logic的option,选sync_mux,tessent就会帮你生成bypass电路。如果没有mem bypass电路就atpg coverage就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