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VBE的温度系数不恒定

楼主(2021-07-31):
看过很多资料,当集电极电流在合适的区域(几十倍的范围),忽略E B C的接触电阻,补偿掉BC节和C-SUB节的漏电的情况下,按理来讲delta VBE的温度系数应该是和任何的工艺参数以及温度无关的(-40-125),但是实际仿真却是发现仍然是有温度系数的。当然因为EBC的电阻不会是0,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但是根据工艺文档上面的RS RB RC这几个参数计算引入的误差应该会很小。实际结果是delta VBE的温度系数从-40 到150会变1.5%左右。而且还会随着工艺角变化。PS:delta VBE的温度系数是我通过将delta VBE对温度求导得到的。望大家指导!提前谢过了。

网友A:
帮顶,很感兴趣

楼主(2021-09-06):
引用 网友A:
帮顶,很感兴趣

已经找到原因了哈,应该是VBE不一样造成的基区宽度改变从而会改变IC,所以就是说因为VBE的偏差导致做不到IC是完全相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哈,应该是VBE不一样造成的基区宽度改变从而会改变IC,所以就是说因为VBE的偏差导致做不到 ...

谢谢老哥,我之前也发现换了电阻类型之后VBG的温漂变了,因为理论上VTlnn*(r1/r2),电阻不应该带来温度系数的变化,当时觉得很可能是VBE或者电流的变化引起的,不过我没有追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哥,我之前也发现换了电阻类型之后VBG的温漂变了,因为理论上VTlnn*(r1/r2),电阻不应该带来温度系 ...

客气啦,我也是有很多不懂得,大家一起讨论,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