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统环形放大器的输入端电容C1主要作用

楼主(2021-07-31):
图为传统环形放大器在开关电容电路中的应用,想问大佬们对于放大器的输入端C1主要起什么作用,它的值大小对电路有什么影响,2.存储失调电压的C2,C3电容大小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2-10-10):
还在做环形放大器吗?C1用来存储共模电压与第一级反相器翻转点之间的偏差,C1及C2决定死区电压,会影响第三级亚阈值程度,电路进入稳定的速度及输出阻抗

网友(2025-10-27):
请问大哥您这个最后复现出来了吗?有眉目嘛,我看这个环形放大器咋晕乎乎的甚至不知道怎么去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