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指定vlogan生成的AN.DB等目录的存放路径

楼主(2021-07-31):
如题,在使用vcs分离编译的时候,如何指定vlogan指令生成的AN.DB目录的存放路径呢?折腾了半天也没搞明白,vcs user guide上也没查到,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居然没人回答。。。。
好在自己搞明白了,给自己Mark一下:
在synopsys_sim.setup中设置,一个简单的synopsys_sim.setup文件:
--VCS MX setup file for ASIC
--Mapping default work directory
WORK > DEFAULT
DEFAULT : ./work
--Library Mapping
STATS_PKG : ./stat_work
MEM_PKG : ./mem_work

其含义是:
1)--表示行注释,类似verilog里面的//
2)以下两行设置默认library目录为./work
WORK > DEFAULT
DEFAULT : ./work

其中./代表当前run的目录,一般为makefile或脚本所在目录,如果该目录下没有./work目录,则VCSMX会报错。这个目录的作用,是在三步仿真方法中,第一步将尚未编译成预编译库的文件编译成预编译库,这个预编译库的保存目录需要你指定,如果你没有指定,那么就保存在默认目录,在本例中即./work目录。

在vlogan命令的参数里面,加上-work DEFAULT就可以了(貌似默认的就是DEFAULT)

网友(2025-01-17):
想请问一下,就是我用vcs单独仿真xilinx的fifo ip时,我提前将所有ip都编译好了存在/home/Xilinx/Vivado/vcs_lib中。里面也有我所需要的fifo_generator_v13_2_4这个目录(其内部是AN.DB和64两个目录)。仿真时我通过-y指向了这个库,但还是一直报错找不到fifo_generator_v13_2_4。

网友(2025-06-03):
想请问一下,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