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celium的xrun多核编译出错-mce一旦加上就跑不过,求助!

楼主(2021-07-31):
如题,有没有经验的大大,能够指点以下,去掉-mce则能够正常跑,是不是多核必须加-mce,为了么加了出问题呢。信息如下:
xrun -64bit -licqueue \
        -top tb_AsicTop \
        -mce \
        -processor 32 \
        -mcdump \
        -mcmaxcores 32 \
        -access +rwc    \
        -initmem0       \
        -initreg0       \
        -sdf_verbose    \
        -negdelay       \
        -neg_tchk       \
        -mindelays      \
        -input ucli.do  \
        -loadpli1 /home/eda/synopsys/Verdi_O-2018.09-SP2/share/PLI/IUS/linux64/boot/debpli.so:novas_pli_boot \
        -l xrun.log     \
        -tfile notimingcheck.cfg \
        -f filelist_v.f \
        -y \
        ../../../vendor_ip/cell/verilog_model/ +libext+.v \
        -v \
        ../../vendor_ip/cell/verilog_model/sc9mc_logic0040ll_base_hvt_c50.v \
        ../../vendor_ip/cell/verilog_model/sc9mc_logic0040ll_base_rvt_c40.v \
        ../../vendor_ip/cell/verilog_model/sc9mc_logic0040ll_base_rvt_c50.v
TOOL:        xrun(64)        19.09-s001: Started on Jul 31, 2021 at 20:31:28 CST
xrun(64): 19.09-s001: (c) Copyright 1995-201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ERROR: At least one top level is expected.
Failed while initializing options parser.
Failed initializing curiosity kernel. exiting.xrun: *E,VLGERR: An error occurred during parsing.  Review the log file for errors with the code *E and fix those identified problems to proceed.  Exiting with code (status 3).
TOOL:        xrun(64)        19.09

网友A:
它需要指定 -mce_top

网友A:
我認為 mce(多核模擬)對 sdf_annotation 有問題

网友B:
多核设用不确定,但是这样做可以吗(  -loadpli1 /home/eda/synopsys/Verdi_O-2018.09-SP2/share/PLI/IUS/linux64/boot/debpli.so:novas_pli_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核设用不确定,但是这样做可以吗(  -loadpli1 /home/eda/synopsys/Verdi_O-2018.09-SP2/share/PLI/IUS/l ...

这条可以,需要设定环境变量,但由于我面对xrun时19.01版本,的verdi时2018,被告知仿真器太新,没有成功du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 mce(多核模擬)對 sdf_annotation 有問題

反标是时ela时候的事情,分几端式跑是否可以解决呢?没有体现出来时反标的问题。进一步跟进以下,也是花了两天的时间从VCS转XRUN,主要时VCS-FPG多核功能没有和谐好,run得很慢。研究时间太短,遇到问题较多。

网友(2022-05-30):
^-^ 楼主可以共享一份standsell吗?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A:
它需要指定 -mce_top

是这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