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beat frequency 不能勾选auto calculate?

楼主(2021-07-31):
请教各位大佬,我仿pss的时候 有个地方不太理解,为什么beat frequency 一定要设一个值?我看到后面有个勾选auto calculate,不可以用吗?

我试了一下,但是勾选之后就不能点ok,会有这样一个弹框出来

是我哪里设置的问题吗,因为如果不能用auto calculate的话,那这个设置栏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谢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2025-03-05):
你的信号源得指定有一个频率,你指定了之后 auto就有东西 不指定就只能自己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