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语法问题

楼主(2021-08-01):
我这便用assign赋值出来的四个信号,仿真的时候会出现不定态。
然后把他们转换成reg类型,用always(*)赋值就正常了。
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A:
你state有给初始值吗?看不到你完整的设计,我这边只能猜测是state没有给初始值,然后state变化逻辑使用的是同步复位,导致state出现不定态传播,assign就是不定态,但是用always语句是只有在信号出现变化的时候才对应变化。你可以试试用异步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state有给初始值吗?看不到你完整的设计,我这边只能猜测是state没有给初始值,然后state变化逻辑使用的 ...

感谢回答,找到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