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开源源码

楼主(2021-08-01):
想问下论坛里的大佬们都去哪里下载的源码,最近在写一个协处理器模块,没有头绪,想参考下,前辈们可以给些建议吗

网友A:
可以看看opencore(Home :: OpenCores),两个流片的项目曾经参考过这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opencore(Home :: OpenCores),两个流片的项目曾经参考过这里的。

有账号吗  我注册不了,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账号吗  我注册不了,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是不是最后一步人机验证过不了,csdn上有解决的教程,你去看下

网友(2021-11-03):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最后一步人机验证过不了,csdn上有解决的教程,你去看下

得要梯子才行。

网友:
用过上面的以太网模块,上面各种模块挺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