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片外电容的datasheet里给的ESR随频率变化,该怎么估计对我的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1-08-01):
比如图中这个电容,最低点的ESR只有10m不到,但低频和高频都快到1了。这种变化肯定会带来寄生零点的变化,怎么去估计和仿真呢?
很早之前都是直接ocean把esr的全部变化范围包括进去,10m~1这样,但这样肯定overdesign了吧?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仿真吗?

多谢!

网友:
很感兴趣,帮顶一个,期待牛人解答

楼主:
ok。早上起来去搜了一下bom表里的一家电容生产商的网站,在边上的栏里发现了厂商给的等效RLC模型和s-param,好,这下就可以直接建模或者导入s参数仿真了吧。

但还有另外一家厂商已经被yeago收购,不知道咋用收购前的型号在yeago网站上搜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ok。早上起来去搜了一下bom表里的一家电容生产商的网站,在边上的栏里发现了厂商给的等效RLC模型和s-param ...

yageo 就是没有给出各个型号的等效模型吗?
这活也干的太粗糙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yageo 就是没有给出各个型号的等效模型吗?
这活也干的太粗糙了吧……

好,yageo给了0201/0402/0603三个封装的电容产品s参数,但我想要的是0805的

不过估计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从datasheet里的Z和ESR测试曲线,倒推回R1L1C1并R2的电容模型的。
但现在就先不做了因为datasheet的xylog图也没有很容易读。。。

另外关于为何ESR在低频会高,估计就是低频下跟C并联的R2的作用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可以不用管。实在怂就把R1向上向下各取一个量级做ocean看看零点变化得了。

另外一个厂商用的模型如下,应该是比较典型的电容模型了吧。

网友:
上村田官网下,hspice、spectre、ADS库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