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电流镜结构

楼主(2021-08-01):
咨询一下,在下图中一条电路上有两个类似电流镜的结构,这个为啥要这样配置的?

这样有啥好处不?

网友A:
拉扎维书里低压偏置见过类似的结构,不确定是否是

网友B:
complimentary active mos 吧 ,rail to rail inputs

网友C:
可以增加输出摆幅。以下面的电流镜为例,假设MN7~MN10的宽长比一样的话,Vgs=VB2,Io处的最低电压可以达到两个过驱动电压,也就是2(Vgs-Vth)。如果用普通的共源共栅电流镜的话,Io处的最低电压只有Vgs+(Vgs-V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扎维书里低压偏置见过类似的结构,不确定是否是

是的,拉扎维书上一般只有1个这样的结构,用NMOS实现,而这个电路却有两个;所以肯定有不同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增加输出摆幅。以下面的电流镜为例,假设MN7~MN10的宽长比一样的话,Vgs=VB2,Io处的最低电压可以达到 ...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这个自偏置结构会导致MN7,MP7的Vgs受整条之路的Vds影响,电流会不稳定哎;

所以在他们之间加入浮动电压源是不是就是起到稳定Vds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plimentary active mos 吧 ,rail to rail inputs

主要是直流偏置会导致PMOS与NMOS电流镜出现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