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懂就问系列之~IEEE.SV

楼主(2021-08-01):
画绿线这句,后半句理解,前半句每个词都认识,组合起来就不懂了

网友A:
在该设计元素里的时间值被精确到为该设计元素指定的时间精度单位之内,即使在设计中的其他地方指定了一个更小的时间精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该设计元素里的时间值被精确到为该设计元素指定的时间精度单位之内,即使在设计中的其他地方指定了一个更 ...

就比如说  如果当前element给的precision是100ps, 下一个element给的precision是10ps,那么他俩是互不影响的呗

网友B:
怎么感觉这一句是说同一个element里面多个time precision的定义,以大的为准?如果两个module各自定义的话,确实互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这一句是说同一个element里面多个time precision的定义,以大的为准?如果两个module各自定义的话 ...

我同意你楼上的那位~

网友B:
就是直译呀。。。。。。额滴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直译呀。。。。。。额滴神

嗯 我把time values看成了time u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