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3如何仿真

楼主(2021-08-01):
求助各位大佬,大信号输入时,mos管的GM3如何仿真???

网友A:
我是这样仿真的,不知道对不对,PSS仿真的时候,看输出电流的3次谐波的幅值和相位,然后和输入信号的比值就是GM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仿真的,不知道对不对,PSS仿真的时候,看输出电流的3次谐波的幅值和相位,然后和输入信号的比值就 ...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