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D lib标准单元库的问题

楼主(2021-08-02):
我想问一下图一中标准单元库里面的VNW和VPW是什么意思,看样子像是pwell和nwell的电压;
另外就是在标准单元库里的delay和buf模块名字后面的数字不同代表着什么?(图二图三)我之前猜测是带驱动能力和门延迟不同,但是仿真了buf和delay模块发现两者级联多级却都没有延迟的功能,让我很疑惑;

1

1

2

2

3

3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自己的答案正确,第二个问题应该是管子结构一样,尺寸不同,带来的结果是功耗和延时特性不同,你仿真的时候负载接电容看看结果是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自己的答案正确,第二个问题应该是管子结构一样,尺寸不同,带来的结果是功耗和延时特性不同, ...

感谢回复,我现在查看了这些门的原理图,确实是管子的W不同,它们的延迟也确实是不同,不过像delay这个单元,最长延迟为3n最短的是1n,我想要一个能延迟us级别的延迟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现在查看了这些门的原理图,确实是管子的W不同,它们的延迟也确实是不同,不过像delay这个单 ...

得另外设计电路了,1us可不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现在查看了这些门的原理图,确实是管子的W不同,它们的延迟也确实是不同,不过像delay这个单 ...

40nm 为例 ,那些bufx2延时都是40ps甚至更少,你想要延时1us, 需要cascade 超多的,不如用一个mux 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nm 为例 ,那些bufx2延时都是40ps甚至更少,你想要延时1us, 需要cascade 超多的,不如用一个mux 之类的 ...

嗯嗯,我试试m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