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三端电阻的sub端改接什么电位

楼主(2021-08-02):
大家好,请问一下三端电阻的sub端该接AVDD还是AVSS有区别吗?我看前仿好像都一样,求指导,谢谢!

网友:
啥类型电阻?
poly的话是没区别的。

网友A:
It should be "B" not "sub".
For poly resistor, both VDDA or VSSA are OK. There is a parasitic cap to "B". So if signal cross the resistor is referring to VDDA, you should connect "B" to VDDA. The same apply to VSSA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should be "B" not "sub".
For poly resistor, both VDDA or VSSA are OK. There is a parasitic cap t ...

感谢!

网友:
看情况,如果这个电阻上的电压对sub很高,就会把电阻放在阱里,阱电位可以电阻电压比较高的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