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rco之间的channel什么情况下不需要blockage?

楼主(2021-08-02):
我之前一直以为用soft blockage,但是看到一个design的Marco channel就完全没用,,,

网友:
看情况吧,布线资源不紧张就可以不加

网友:
要从电源强度和绕线情况综合考虑,比如channel里放满了寄存器,就要考虑后面修hold可能就没有地方放buffer了,或者放了很多的cell,而channel里的电源线只有两条,是不是工作起来会产生IR DROP的问题。

网友:
打partial 也可以

网友:
加过halo吗,有没有考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