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18工艺calibre LVS sub! port missing

楼主(2021-08-02):
如标题,calibre跑LVS遇到Miss port sub!的问题但使用PDK提供的assura文件做验证LVS是可以通过的
求助~两边LVS结果不一致是为什么?怎么解决一下?提前感谢

网友A:
sub! global pin 版图上没有放吧

网友:
是不是衬底和SOURCE端  是分开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 global pin 版图上没有放吧

的确没在layout里放sub!的pin,但是不理解assura和calibre在验证过程中哪里有区别导致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 global pin 版图上没有放吧

的确,layout里没放sub!的pin,但是不理解assura和calibre在相同版图情况下跑出来的不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