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参数提取的问题

楼主(2021-08-02):
如图所示,做参数提取时,出现了很多warning,这是为什么,对参数提取的结果有影响吗?

网友A:
根据位置看看具体的器件有什么问题吧。。。。电路check过了没,会有报错吧?
pex的设置参照文档再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位置看看具体的器件有什么问题吧。。。。电路check过了没,会有报错吧?
pex的设置参照文档再检查一遍 ...

电路的DRC和LVS都没有问题。

网友:
PEX估计缺少文件吧,找你的工艺商提供PEX流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的DRC和LVS都没有问题。

那就是设置的问题了,楼下说让你找fab要pex的设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