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锁定检测器设计原理

楼主(2021-08-02):
有个低频的PLL想增加一个锁定检测模块,通过数字逻辑实现。找到比较简略的是用D触发器和或非门实现,D触发器的输入和时钟分别是PFD产生的充放电电压和对应的参考频率,D触发器输出再接入或非门,但是看不明白电路具体工作原理。想问下有大佬知道锁定检测的电路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吗,感谢!

网友A:
以前用过PFD的输出过组合逻辑再进电荷泵,PFD输出窄脉冲,窄到一定程度时判定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PFD的输出过组合逻辑再进电荷泵,PFD输出窄脉冲,窄到一定程度时判定锁定。 ...

你好,能详细说说怎么判定锁定的吗?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详细说说怎么判定锁定的吗?感谢!

用PFD输出的窄脉冲去开关一个电流源,电流源负载是电阻,通过做电阻电压判断。也可以通过开关电容的方式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FD输出的窄脉冲去开关一个电流源,电流源负载是电阻,通过做电阻电压判断。也可以通过开关电容的方式 ...

谢谢!我先看下

网友(2025-10-27):
请问有没有LD电路的实现方法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