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环路稳定性仿真,相位曲线高频突然上翘

楼主(2021-08-02):
Bandgap环路稳定性仿真,环路增益GBW在100kHz左右,相位曲线在4.5MHz左右突然有一个+180度的跳变,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调整过仿真精度没有发现变化。

网友A:
可能相移超过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相移超过360°

谢谢回答,感觉可能不太像,从仿真结果来看PM和GM都是够的,在相移从初始的180°变为-155°(带外)的时候,Gain有一个向下的尖峰然后回到正常值,相位有一个向上的跳变。

网友(2023-07-11):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5-06-13):
我发现我的是因为电流镜管子L取得太大了(10um)产生高频零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