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 电流密度 55nm metal current 计算公式

楼主(2021-08-02):
AC电流密度计算公式
SQRT[∆T*(11.69*w^2+22.79*w)]    w(in um):the width of the metal line
∆T(℃):the temperature rise due to joule heating

例如上面的公式,∆T应该怎么计算得到代入计算?

网友A:
这个是和你的PVT相关的,比如SS_1P32_125C就是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和你的PVT相关的,比如SS_1P32_125C就是125℃

谢谢解答,不过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假设DC电流在110℃计算下,M1=1.2mA,80℃时,M1=3.2mA,这个可以简单查表,
那么相应AC 110℃-》80℃,110℃ current =? 80℃ current =?

网友(2024-12-11):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假设DC电流在110℃计算下,M1=1.2mA,80℃时,M1=3.2mA,这个可以简单 ...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