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动态特性仿真

楼主(2021-08-02):
ADC动态特性仿真,左图为恢复出来的波形不知道结果对不对

恢复出来的波形

恢复出来的波形

网友A:
噪低好高,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低好高,你的问题是什么?

您好!恢复出来的波形幅值都不一样高,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不对。还有您看下这些动态参数值合理不

网友B:
10位的ADC,SNR差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位的ADC,SNR差了一点

恢复出来的波形对吗?感觉怪怪的

网友C:
看你的频谱,采样率算20k算了,信号算2k,一个周期大概有10个点,出来波形不可能每个周期都取到最大值,大概就是如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频谱,采样率算20k算了,信号算2k,一个周期大概有10个点,出来波形不可能每个周期都取到最大值,大 ...

采样率就是20K,输入频率1.9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恢复出来的波形对吗?感觉怪怪的

对的。采样以后就是会怪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采样以后就是会怪一点。

您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仿出来的信噪比那么低,影响这个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提高?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种类的ADC?前仿还是后仿?有没有带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