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 ADC的单位电容值上限由什么确定啊?

楼主(2021-08-02):
SAR ADC的单位电容值上限由什么来确定的呢?除了面积、片外输入电阻的限制,还有什么呢?

网友A:
上限看你参考电压源的驱动能力,如果是单片的sar,那么片外的buffer的负载调整率限制了最大的电容/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限看你参考电压源的驱动能力,如果是单片的sar,那么片外的buffer的负载调整率限制了最大的电容/频率。 ...

参考电压源是片外电源,驱动能力没有限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源是片外电源,驱动能力没有限制吧

有。要根据电容和时钟来选buffer。片外的buffer也不是无限的驱动能力

网友:
一般不是关注下限吗?上限值还真没关注过。能满足数据采样和保持即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