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 修改名字失败

楼主(2021-08-02):
cell 在rename 的时候失败原因是error during rename of cell XXX   check the message log for details

网友:
多半是因为这个cell被锁住了,尝试删除cdslck文件以后再rename。

网友:
icfb-file-make read only

网友:
文件被锁住了,make read only 即可

网友:
make editible不行的话,layout文件夹下存在一个lock文件,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