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模混合设计

楼主(2021-08-03):
cannot find ncvlog executable from your path,Please update your path to point to the correct executable or use vmsNcvlogExecutable variable to specify the executable to use.
cadence verilog仿真出现这个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求

网友A:
你的incisive和virtuoso的环境变量引用路径看看是不是少了点什么,重新设置一下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ncisive和virtuoso的环境变量引用路径看看是不是少了点什么,重新设置一下应该就好了 ...

incisive好像没装,请问有资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isive好像没装,请问有资源吗??

论坛里搜一下就有了,安装教程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搜一下就有了,安装教程也是

已经搞定了,很感谢!

网友(2023-03-09):
请问已经安装了该软件,还是提示同样的错误,请问下怎么解决

网友(2024-05-11):
更新工具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