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道模拟笔试题,求解

楼主(2021-08-03):
求大佬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可以透露哪家公司的吗?大哥,明年我也要找工作了

网友B:
交流一下,看看对不对

网友:
第三题的开环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吗,接成闭环后增大1+βA,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下

网友:
拉扎维模C,带隙基准

网友C:
第二张图
(1)存在问题。图示结构为自偏置电流镜,正反馈且环路增益大于1,故不稳定。
(2)改正后结构如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一下,看看对不对

等效电感是相对于地的吧,所以电容也应该接地,你这样的电容两端被短路了,还有啥用

网友(点评):
是呢,是呢,画错了,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透露哪家公司的吗?大哥,明年我也要找工作了

不知道耶,也是网友给的模拟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张图
(1)存在问题。图示结构为自偏置电流镜,正反馈且环路增益大于1,故不稳定。
(2)改正后结构如 ...

请问能告知一开始环路是正反馈,且大于1是怎么推出来的么,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告知一开始环路是正反馈,且大于1是怎么推出来的么,谢谢

这是推导出来的结论,具体过程跟我之前写的类似,不过环路增益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推导出来的结论,具体过程跟我之前写的类似,不过环路增益不同: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