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top层替换top层下的各个block的库

楼主(2021-08-03):
如题,如何扁平化整个top在top层替换top层下的各个block库,不用进block替换?

网友:
讲的很矛盾,扁平化了,哪来的top层下一说?

网友A:
shift+s打开Find/Replace功能。search for选项内选择inst or array。Add Criteria出现的选项里 选择lib name 。此选项输入你需要替换的库名A。然后在Replace框也选择 lib name,输入你要替换的库名B。然后点击find,Replace ALL。
如你现在使用的是A库,想用B库替换。我这样描述应该很明确了,希望你能看了就把问题解决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三楼正解,但是这些完成之后你要保存,在save --Save Hierarchically,不然还要进去每一层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s打开Find/Replace功能。search for选项内选择inst or array。Add Criteria出现的选项里 选择lib nam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