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动态特性仿真

楼主(2021-08-03):
ADC动态特性仿真,输入信号的频率会影响动态参数的结果吗?是如何影响的?

网友A:
会,有个相干采样的原理,你弄清楚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个相干采样的原理,你弄清楚就知道了

在所有符合相干采样的信号频率里,信号频率大会影响吗,比如1K、24K都符合相干采样,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所有符合相干采样的信号频率里,信号频率大会影响吗,比如1K、24K都符合相干采样,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影 ...

我个人理解,理论上无影响,实际电路存在非理想效应,实际电路对不同频率的输入,处理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