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后的hold time违约

楼主(2021-08-03):
我在DC综合时候用MC生成了Memroy,DC综合后用Modelsim做的仿真,仿真结果出错了,发现是因为Address hold time违约,也就是说因为前一级寄存器数据变化太快了。请问这种情况要怎么解决呢?是因为我DC综合步骤出错了吗?

时序图

时序图

MC数据手册

MC数据手册

网友:
DC综合是一般不fix hold violation,给后端fix。所以这时的gate sim一般不管timing。可以给仿真加上+nospecify的option。
课程:数字IC/数字电路/FPGA设计_从入门到精通_合集 中有仔细分析。见Gate Sim章节。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是在PR修的哈

楼主:
解决了兄弟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sdf文件没有导入仿真,在tb中加入即可,几位老哥说的也是对的,没有问题,感谢几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