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仿真求教

楼主(2021-08-03):
大家好,目前在做一个12BITsar adc,主要是关注它的dnl和inl,请问一下这两个指标应该如何仿真?
理论上应该是给一个缓慢上升的输入Ain,然后统计每个code出现的次数,但是这样的话,统计工作量也太大了。。。光code就有4096个,而且12bit是并行输出,统计起来也很麻烦。。

网友:
12-bit 输出你可以先用理想的ahdlib 的 adder把结果先加起来 然后在处理

网友:
仿真用ramp信号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这种原始的"码密度"法。码密度法是测试方法, 而非仿真和验证方法。当然如果你想仿得更准一点可以重复几次。 输出你做一些da再保存数据量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