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face的延时怎么理解?

楼主(2021-08-03):
各位大佬,interface的延时怎么理解呢?

网友A:
采样的时候不采当前时刻的值,采前0.1ns时刻的值,驱动的时候等0.1ns之后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的时候不采当前时刻的值,采前0.1ns时刻的值,驱动的时候等0.1ns之后再驱动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就是模拟 CK2Q的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