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把0.18um工艺设计的电路改成40nm工艺的电路怎么修改

楼主(2021-08-03):
比如,在0.18um中,一个PMOS管的部分参数如下:
W/L=12um/0.55um
Multiplier=20
转换到40nm工艺的时候,怎么去重新设置这些参数,可以直接等比缩小么12um/0.55um→1.2um/55nm
小白一个不太懂这块也没找到啥资料讲解的,还是毫无关系要重新计算

网友:
一般换工艺了都要重新调的

网友:
一般模拟电路不会选最小尺寸,W和L保持不变就行。
数字或逻辑电路可以选最小尺寸缩小。
当然仿真必须要做,可能需要一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