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大佬做过收发机的天线检测

楼主(2021-08-03):
收发机的天线检测,来点资料,多谢了

网友A:
天线在位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在位检测吗?

接受和发送的检测

网友B:
其实就是高电位端的一个电流检测电路,在天线供电线上串一个电阻,检测电阻两端压降判断是否有天线负载。检测用的是共栅级的比较器,阈值电压可调,有滞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高电位端的一个电流检测电路,在天线供电线上串一个电阻,检测电阻两端压降判断是否有天线负载。检 ...

那比较器做成迟滞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比较器做成迟滞的吗

是的,根据天线工作电流,做成阈值可调,需要一定的滞回。比较器慢速响应,避免输出产生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根据天线工作电流,做成阈值可调,需要一定的滞回。比较器慢速响应,避免输出产生毛刺。
...

谢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