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ngRepair -area

楼主(2021-08-03):
congRepair  -area,inn中的这个命令不知道是否有人用过,效果如何?

网友A:
我经常用congRepair ,后面啥也没加,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用congRepair ,后面啥也没加,效果很不错

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下前辈
第一,是在place做完执行这个命令吗?都是在什么阶段执行?主要解决了哪种congestion?core区域的?还是channel中的?
第二,这个命令对congestion有帮助,但是否会让timing degree?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下前辈
第一,是在place做完执行这个命令吗?都是在什么阶段执行?主要解决了哪种cong ...

我用的是带opt的place,place完后congrepair肉眼可见的congestion减少,对timing有没有负优化不太清楚,因为我congrepair之后接着进行一次optdesign -prects后再报timingreport另外我也是新人,第一个月实习期快满了

网友(2021-09-16):
congRepaire 之后通常会degrade,加一部opt in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