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一个block要求56层走power线,那它的绕线层是不是只有234层?【已解决]

楼主(2021-08-03):
如题
最近在做一个block,init进来有十层,经理说只用六层。如果56层打power,只234走线的话根本绕不通啊
已解决

网友A:
不是,只是5,6层打power,会占用一部分绕线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是5,6层打power,会占用一部分绕线资源

好的,谢谢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B:
建议绕线走到5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绕线走到5层

我刚把trail route 设置到2到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把trail route 设置到2到6。。。

没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关系啊!

谢谢!跑出来效果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跑出来效果还不错!

第6层的信号线不知道会不会受到第7层金属的RC影响,所以第6层只走电源线,不走信号线的话,提出的RC参数更准确而已,如果时序裕量充足就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6层的信号线不知道会不会受到第7层金属的RC影响,所以第6层只走电源线,不走信号线的话,提出的RC参数 ...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