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Kvco的求值

楼主(2021-08-03):
小弟刚刚接触PLL不久,找到一个设计PLL的课件,在课件上有谈到设计100M-300MHz的频率综合器,在计算Kvco时没看懂,为何要分4个频带?在1.6V变化下不应该时怎个调节范围么?最后的计算公式应该是2π*200M/1.6V呀!还请大佬给出详细的分析,谢谢

楼主:
整个调节范围,字打错了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不应该在layout讨论区发的

网友B:
理论上一个频带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设计一个覆盖100MHz~300MHz的VCO需要的KVCO太大,整体的PLL相位噪声很挫,而且VCO控制端对干扰很敏感。所以一般是用离散电容阵列+模拟电压控制的变容管一起实现既能宽调谐又能小的KVCO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你不应该在layout讨论区发的

是的,等发出去了才知道发错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一个频带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设计一个覆盖100MHz~300MHz的VCO需要的KVCO太大,整体的PLL相位噪声很挫 ...

那大佬,我想问下,频带是自己想分多少分多少么?感激不尽

网友(2023-08-21):
引用 楼主:
那大佬,我想问下,频带是自己想分多少分多少么?感激不尽

理论上应该是,只是频带的覆盖范围应该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