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大于60dB,GBW大于3GHz,OTA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21-08-03):
最近要设计一个OTA,要求增益大于60dB,GBW大于3GHz,0.25GBW处PM>60deg。已有参考电流50uA,负载2pF,要求偏置电压等通过参考电流产生。要求输入输出共模在VDD/2,CMFB环路稳定。在SMIC CMOS 40nm 工艺下进行设计,感谢大佬们!

网友A:
3G?什么东西用3G的GBW?还结构自选,选个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什么东西用3G的GBW?还结构自选,选个屁啊。

唔,,哥,不要那么暴躁,我是小白我也不太懂。

网友:
60dB?3G?

楼主:
唔。。这个是很怪异的参数嘛。训练任务是这么布置的

网友B:
总功耗50uA?
不说功耗,3G的GBW几乎无法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功耗50uA?
不说功耗,3G的GBW几乎无法实现。

不是总功耗,是说所有的bias来源是50uA电流,其实没有限制电流。
0.25GB处PM>60deg,也就是说用在beta=1/4的反馈环路里。如果要做3GHz GBW,DC Gain还要求60dB就有点太高了,还好不对功耗有限制,可以试试

网友:
3GBW的话 几乎都没射频什么事了 现有wi-fi也就2.4G, 5G, 蓝牙2.4G,GPS 1.5G左右,microprocessors: 4-5G, automotive radars: 也才26G 75G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总功耗,是说所有的bias来源是50uA电流,其实没有限制电流。
0.25GB处PM>60deg,也就是说用在beta=1/ ...

唔, 看大家的评论这个任务要求是很难实现么。。。我连Cadence还不会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唔, 看大家的评论这个任务要求是很难实现么。。。我连Cadence还不会怎么用。
...

你菜刀都没摸过,接了个满汉全席的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菜刀都没摸过,接了个满汉全席的单。。。

哈哈哈哈哈,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菜刀都没摸过,接了个满汉全席的单。。。

没法啊,教研室暑期任务就是这么安排的

网友:
40nm工艺 MOS器件的特征频率是多少?

网友:
GBW大于3GHz!!!我勒了个去,吓死我了。

楼主:
唉,这可咋整呢

楼主:
求救,能不能给个大概结构

网友:
用的啥工艺,电源电压多少   沟道长度28nm以内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菜刀都没摸过,接了个满汉全席的单。。。

太形象了哈哈哈

网友(2025-01-20):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