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 verilogA建模

楼主(2021-08-03):
谁有sar ADC  verilogA建模,例子,或者动态比较器的例子?

网友A:
我有成套的sar的verilog-a模型, 带sar逻辑的verilog a模型。收敛性很好,仿真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成套的sar的verilog-a模型, 带sar逻辑的verilog a模型。收敛性很好,仿真速度快。
...

分享下,大佬

网友(2022-10-18):
引用 网友A:
我有成套的sar的verilog-a模型, 带sar逻辑的verilog a模型。收敛性很好,仿真速度快。
...

分享一下大佬

网友(2025-01-20):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sar_adc(vin, clk, rst, dout);     // Ports definition     input vin;                  // Analog input     input clk, rst;            // Clock and reset     output [11:0] dout;        // 12-bit digital output          // Electrical nodes     electrical vin;     electrical vdac;           // DAC output node          // Parameters     parameter real vdd = 1.8;  // Supply voltage     parameter real vss = 0;    // Ground     parameter real vref = 1.8; // Reference voltage     parameter real tdel = 0.1n; // Delay time     parameter integer N = 12;   // Resolution bits          // Internal variables     real sample;               // Sampled input     real comp_out;             // Comparator output     integer i;                 // Bit counter     real [11:0] result;        // Conversion result     real dac_value;            // DAC output value          // Analog behavior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begin             result = 0;             i = N-1;         end                  @(cross(V(clk) - vdd/2, +1)) begin  // Rising edge of clock             if (V(rst) > vdd/2) begin        // Reset condition                 result = 0;                 i = N-1;             end             else begin                 // Sample input on first clock                 if (i == N-1) begin                     sample = V(vin);                 end                                  // SAR algorithm                 if (i >= 0) begin                     // Set current bit                     result[i] = 1;                                          // Calculate DAC value                     dac_value = 0;                     for (integer j=0; j<N; j=j+1) begin                         dac_value = dac_value + result[j] * vref * pow(2, j-N);                     end                                          // Compare                     if (sample < dac_value) begin                         result[i] = 0;  // Reset bit if comparison fails                     end                                          i = i - 1;  // Move to next bit                 end             end         end                  // DAC output         V(vdac) <+ transition(dac_value, tdel);                  // Digital output assignment         dout = result;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