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参数中ron、rout的区别

楼主(2021-08-03):
ron:直流阻抗/导通阻抗  = VDS/IDS   大信号
rout:交流输出阻抗        =1/gds         小信号

解释:以MOS管典型的ID_VDS曲线为例,ron就是曲线上某一点与原点的连线斜率分之一,即该点对应的VDS/IDS;
                                                          rout是指曲线上某一点的切线斜率分之一,VDS对IDS求微分;

网友(2022-03-20):
have a look! thanks

网友A(2022-04-25):
那如果mos工作在饱和区什么时候用Ron计算,而又是什么时候拿ro计算呢

楼主(2022-06-23):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mos工作在饱和区什么时候用Ron计算,而又是什么时候拿ro计算呢

个人觉得 饱和区的时候一般都是关注小信号增益,用的是gm*rout计算,Ron都是在某一固定dc下而言

网友B(2023-07-12):
请看图,左边是ron,右边是rout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B:
请看图,左边是ron,右边是rout

大佬,那楼主关于ron的定义错了吗?ron代表线性区的电阻?

网友(2024-01-18):
ron in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25-08-01):
有意思的是:当VGS固定,通过改变VDS仿真输出电阻,直接print出来的rout和电压-电流求导的曲线是有差异的。当VDS较小时,两条曲线完全重合(CLM效应),而当VDS较大时,电压-电流求导的电阻将大幅小于rout(DIBL,SCBE效应),因此MOS的输出电阻rout一定要工作在“”合理“”的电压区间内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