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icc_shell中如何将命令的输出结果通过管道符|传给shell处理?

楼主(2021-08-03):
请教一下,icc_shell中如何将命令的输出结果通过管道符|传给shell处理?cmd1 | cmd2 这样如同linux shell中处理文本一样?

楼主:
没人回答(⊙o⊙)…

网友A:
icc这些工具shell用的都是tcl语法,不支持linux shell的管道,只能把结果输出出来再用shell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这些工具shell用的都是tcl语法,不支持linux shell的管道,只能把结果输出出来再用shell处理 ...

好的了解了,感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