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功率管连线方式的问题

楼主(2021-08-03):
功率管的连线一般不是分为常规连线、对角连线、华夫饼式、曲栅式这几种么,

那有没有人接触过层叠布线的,比如说1p3m的,功率管的漏端用M2整体连起来,一大片整块的金属覆盖在功率管上面。然后再在上面间距挖孔,把源衬底引出来接至M3,M3也是一大片整块的金属,覆盖在M2上面,再满足slot的要求。

这种我觉得寄生电容有点大的离谱,感觉其他方面也奇奇怪怪的,但是具体什么问题也说不上来,有了解的可以帮解释下吗

网友:
华夫饼之类的走线方式,主要是为了让电流在功率管中,流进流出电流密度都比较均匀,也会保护到功率管,电流集中在某一边,或某个角落,长时间可能会烧坏管子。对于寄生电容,在source 和drain端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功率管本身也会给它接一些电容,远远大于寄生电容,更何况这个寄生电容还是需要的。

网友(2021-11-12):
在功率管方面,製成在1p3m以上,效果是最好的實際驗證過.

网友(2024-12-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