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innovus中同时显示有源层和poly层

楼主(2021-08-03):
请问如何在innovus中同时显示有源层和poly层。
目前尝试了以下方法:

1.在tech lef中直接定义两个MASTERSLICE。
结果》》innovus中只显示下面的layer(只显示AA层)。

2.使用lef 5.8,加入LFE58_TYPE的定义。
结果》》innovus中两个layer都不显示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A:
Innovus 只是 place & route 工具。
Full layer 还是要用 Virtuoso Layout Ed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 只是 place & route 工具。
Full layer 还是要用 Virtuoso Layout Editor。

谢谢,
目前需要导入AA/GT的东西进来,所以需要显示这两个layer。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不行的,只能显示一个MASTERSLICE

网友B:
咋看不见图?lefdefref里写的
Routing tools can use only one masterslice layer. If a masterslice
layer is defined, exactly one cut layer must be defined between
the masterslice layer and the adjacent routing lay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看不见图?lefdefref里写的
Routing tools can use only one masterslice layer. If a masterslice
layer ...

好吧,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