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替同学咨询:FPGA开发转IC Design的建议

楼主(2021-08-03):
各位大佬和前辈,我有一位同学,是FPGA开发工程师,想转IC Design岗位,
初步了解了下,对于他来说,目前这两个岗位的差别主要有,
1. 没有DC等EDA的经验,以前都是用的XILINX和ALTERA 的 tool,
2. 没有UVM和SV的verification的经验.
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大佬和前辈,
对于这次转岗的建议,请各位不吝赐教!
多谢!

网友:
1. DC好学的,不追求极致的运用的话,我们设计的抓来做一个项目的综合就懂了
2. 如果公司设计、验证分工明确,设计不需要懂这些高级验证工具。
3. 还有个要关注的,纯fpga开发用的hdl写法宽容度要比asic的高,这个得看看商业asic代码有点体会。还有fpga开发会顺应fpga的内部结构,asic就自由了

网友:
比较相通,很容易,公司大的话,团队健全不会要求design会验证

网友:
个人觉得,FPGA开发,数字IC设计有点差异,如下:

至于EDA tool,那只是tool,懂了STA原理,懂了电路结构,学习较快。主要差异还是在设计理念。比如:FPGA随便用双口RAM,ASIC优先考虑单口。

好课推荐:数字IC/数字电路/FPGA设计_从入门到精通 ,不拿offer,退款。
购买秋招(2022年1月31号前)没有拿到offer,退款30%;春招(2022年6月30号前)还不利,退款90%(腾讯课堂收了10%)。
以后毕业的,类推:2023年毕业的,2023年1月31号,没有offer退30%;2023年6月30号,没有offer退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