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倍电流镜轨到轨运放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1-08-04):
在设计轨到轨运放时,使用三倍电流镜将跨导设计为如下所示的电路。AC仿真没问题,瞬态仿真时,波形出现了异常,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波形异常是怎么来的?放大器接的是buffer结构。

跨导均衡

跨导均衡

正弦波下降沿

正弦波下降沿

正弦波上升沿

正弦波上升沿

楼主:
电路结构如图所示。

网友A:
跑的时候仿真精度够吗? 在有问题的这几个电压点左右 可以试一下更精细的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的时候仿真精度够吗? 在有问题的这几个电压点左右 可以试一下更精细的跑 ...

仿真精度是最大步进10ns,仿真出来的结果依然是这样的,在输入频率大于15K的时候,就跑出这种波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负载是不是交流电阻。如果是的话,应该考虑一下输出级驱动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负载是不是交流电阻。如果是的话,应该考虑一下输出级驱动是否足够 ...

负载电阻是analogLib里面的理想电阻,您的意思是可能是输出的驱动能力不够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载电阻是analogLib里面的理想电阻,您的意思是可能是输出的驱动能力不够是吗?
...

嗯呐!

您提到的理想电阻和放大器之间应该有一个隔直通交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呐!

您提到的理想电阻和放大器之间应该有一个隔直通交的电容。

只是有个负载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有个负载电容。

哦  没碰到过楼主这种情况。我以前做的是驱动50欧姆的交流电阻,当时主要考虑了第一级的摆率和第二级的驱动能力。

网友(2024-03-30):
楼主,请问您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也是有个直流的负载电阻,不知道输出级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C(2025-03-20):
引用 楼主:
电路结构如图所示。

想问这种classAB输出级接成buffer,在轨到轨输出时,输出级总会有一个进入线性区,输出的gm就会变小,这种情况是默认存在的吗?需要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这种classAB输出级接成buffer,在轨到轨输出时,输出级总会有一个进入线性区,输出的gm就会变小,这 ...

这个是解决不掉的问题,只能尽量的让高低轨进入线性区的电压变低。使得高增益区间覆盖更大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