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存在一种单线可以给从机同时传输时钟以及数据的吗。从机没有时钟

楼主(2021-08-04):
如题

网友:
Rapid IO,Intertaken,SATA, USB3.0等很多高速串行口,都没有单独的时钟线,接收时钟需要从接收的高速串行数据流里恢复出来。在FPGA上采用GTP.GTX等高速串行收发器硬核来实现。详细信息可以参考相关手册。

楼主:
这也感觉太扯了吧

网友:
曼切斯特编码

网友A:
根据信号电平的高低来传输数据。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接收端应该比较特殊不是常用的那种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信号电平的高低来传输数据。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接收端应该比较特殊不是常用的那种端口。 ...

论文上看到的,估计只是理论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