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工作时各个管子都必须处于饱和区吗?

楼主(2021-08-04):
小弟萌新一枚,新作了一个用于bandgap的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发现有两个n管处于截至区,bandgap的dc是正常的,请问需要调整两个管子进入饱和吗?不调整可以接受吗?

网友:
一般来说最好都饱和区,亚阈值区也能接受。
首先还是要理解每个管子的作用,dummy管就是截止的。

网友:
了解其作用啊,线性区的MOS管可以当作可变电阻,饱和区就相当于一个压控电源流用作amplifier,截止区相当于一个无限电阻(I=0),在启动电路时就需要用到。 不过拉扎维说过90%的MOS管工作在饱和区,但剩下10%有时候在一些特定电路中有着重要作用!

网友:
不必,亚阈值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