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怎么在ADE XL仿真中运行参数扫描?

楼主(2021-08-04):
我想在多个corner下运行参数扫描,要在同一个corner下扫描变量,打出扫描波形,这样能做到吗?

网友:
蹲,之前也没找到

网友:
不如多开几个sim吧

网友A:
ADE XL界面的旁边有一个Global Variables的选项,你可以设置你想扫描的参数,这样可以实现不同工艺角的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 XL界面的旁边有一个Global Variables的选项,你可以设置你想扫描的参数,这样可以实现不同工艺角的扫描 ...

这样仿出来的波形不能直接打出扫描波形,仿出来还是一个一个corner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仿出来的波形不能直接打出扫描波形,仿出来还是一个一个corner的。

点在任意corner下的一个结果,右键有plot,可以选择看看怎么看,可以只看一个coner下的波形,也可以所有corner都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在任意corner下的一个结果,右键有plot,可以选择看看怎么看,可以只看一个coner下的波形,也可以所有c ...

这样不能看一个参数扫描的波形啊

网友:
蹲,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2-06-10):
1.DC仿真可以直接DC sweep
2.tran仿真或别的,用parameter range,最后点是离散的,可以试一下plot all/plot cross corners/plot across design points

网友(2023-04-06):
类似于ADE explorer,左边Global Variables选择变量右键编辑,选择扫描范围

网友(2025-03-11):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