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问题求助

楼主(2021-08-04):
1、做层次化时,顶层里调用了两次ram模块,分别为ram1、ram2。于是对ram1、ram2用mim,在顶层电源规划时,power strap在ram1、ram2离边缘的起点不同,在commit之前,将ram1设为master。commit之后切出的ram是ram1的电源网络,当做完回调时,ram1的power strap能于顶层对上,但ram2的power strap于顶层对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命令没设置,还是打电源条时就要考虑,使两个ram里电源条规划完全一致。2、在commit之前使用optimize_fp_timing发现ram2里插入了buf和inv。于是ram1和ram2里cell出现不一致,影响后续吗,请大佬解答。
下面是总的规划图、ram2回调到顶层后内部电源条与顶层电源条错位,ram1与顶层连接正常。

楼主:
自己来回答一下吧,1、把顶层的电源条删掉,然后对照ram1的坐标又打了一遍M6的power strap,与ram1内部M6相接,open问题解决了。另外老师今天说可以把macro的电源条转变成pin,然后preroute instances与顶层core ring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