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C笔试题求解

楼主(2021-08-04):
请问这个电路,画半边电路小信号模型,电容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电容中间也是交流地吗?

网友A:
电阻电容的阻抗都可以减半等效到地。电阻值减半,电容值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的阻抗都可以减半等效到地。电阻值减半,电容值加倍

好的,谢谢

网友:
不理解应该怎么画呢,楼主懂了吗

网友:
一楼说的好像没错,电容两个串才是等效成一个C的,是嘛jack ma

网友:
你同意吗

网友:
师兄你调皮了